PLC 输入干扰信号

楼主(2014-01-07):
一条生产线需要在60-90米远的地方安装输入信号
直接从COM端接一点再与X0这些端子相连的电线,需要与电动机(特别是变频器输出)。
这些强电走一个桥架之间会产生干扰信号 屏蔽线不划算,双芯线效果也不是太好。

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都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好的安全的方法,引出去的COM与X0这些端子
是否需接保险一类的来保护PLC输入端?

网友A:
弄个中间继电器在控制柜转一下

网友B:
这些信号有多少?这么远的距离可以考虑用远程i/o网络控制。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中继就是隔离信号用的啊
柜内加个小中继

网友E:
输入端一般是干接点的话,不用接入保险了。

网友F:
90米不远
用三根线,绞起来走线,其中一根PLC端接地
使用b点开关
PLC使用滤波电路

网友G:
开关量的影响不大吧

网友H:
有点远,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