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楼主(2014-01-07):
S7-300的跳转指令JC和JCB,JN与JNB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JCB或JNB,什么时候只用JC或JCN就可以了,我很迷糊,望大神指点。

网友A:
JCB,JNB判断的是RLO与BR位的状态。

JC,JCN仅判断RLO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回复的我知道,我不明白的是具体怎么用,什么时候必须用JCB,什么时候可以用JC

网友B:
回复 楼主:
JC JCN基本会用到。

后面的你不用去考虑了,或许这辈子也不会用到。

当然,如果你需要考虑FC,FB的ENO的输出管理并判断的话,那也许会用到JN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又查了资料,当在LAD中用到子程序时,这样的程序转换成STL就必须用带B的指令,用BR保存 RL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查了资料,当在LAD中用到子程序时,这样的程序转换成STL就必须用带B的指令,用BR保存 RLO。

您让SAVE指令情何以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