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MOV T1 100
MOV T1 D100两者区别

网友A:
楼主用的指令可能是OMRON的,
MOV T1 100
以上用法是将时间继电器T1的当时时间传输到100,注意,次处的100是PLC的16个输出端,即从100.00开始到100.15.
MOV T1 D100
以上用法是将时间继电器T1的当时时间传输到D100的寄存器。

网友B:
理解清楚地址的具体概念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还是满方便的,三菱好像不支持这么写

网友D:
前面一条指令的好处是一条指令给输出一次赋值,不需要每一个位单独赋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还是满方便的,三菱好像不支持这么写
三菱
MOV T1 K4Y0

欧姆龙内部寄存器也没D**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还是满方便的,三菱好像不支持这么写
三菱
MOV T1 K4Y0

欧姆龙内部寄存器也没D**吧?
有啊,好像类似三菱M区
一般由于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还是满方便的,三菱好像不支持这么写
三菱
MOV T1 K4Y0

欧姆龙内部寄存器也没D**吧?

欧姆龙内部寄存器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