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熔断器

楼主(2014-01-07):
现场线缆接地,造成高压开关柜内熔断器有一个烧了。其他2相没烧的是不是也要一起换掉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A:
呵呵,钱多的话可以多买几个回来放着,拆旧装新也得。
毕竟是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B:
不知是一线接地还是多线。
对高压不熟悉;想来,只需换熔丝断掉的即可。

网友C:
应该是那个坏换那个 要确保故障已排除

网友D:
个人认为换一个也可以,这个不是质量原因。

网友E:
不用,但一定要用同规格大小的

网友F:
坏一个换一个阿,电压等级和电流一定要和原来一样哦,关键要检查熔断原因

网友G:
换一个就行

网友H:
换一个就可以,参数必须一样啊

网友I:
一个就行,跌落开关了就得换三个了。

楼主:
但是那个说明书上 今天我看到了。写着,只要发生故障,有保险坏了。建议3个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