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2个RS232串联转换会RS485通过MODBUS采集数据。RS232是点对点的,这样可以采集的到2个232口不同的数据么?

网友A:
分别转为RS485,再通信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2014-02-11):
不可以的,串联2个232,两个232之间不能通信,有可能会采集到一个232设备或者1个也采集不到。要把232信号分别转换成485信号,然后并联到485总线。

我公司专业生产串口通信设备,如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大家多交流, 也可以加我QQ:2397050079

Helen Liu
串口转换器 模拟量 开光量采集 机房监控生产厂家
深圳百斯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www.szbestcontrol.com

网友C:
武汉鑫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业生产232转485  各种功能  www.boko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