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跳闸

楼主(2014-01-07):
变频器接好三相电(380V)后,上电跳闸,我又检查一遍负载,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A:
上口闸有漏电保护继电器吧?把它拆了就行了。

网友B:
换个普通空开试一下 还不行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估计整流桥坏了啊

网友C:
变频器的主电路有故障

网友D:
你那个跳的闸是漏电断路器吧?
换成普通的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E:
变频器输入回路问题?

网友F:
楼主最好上个图片看看呢。

网友G:
换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H:
变频器上电就跳闸?一是空开有问题,一是变频器有问题,你两个排查一下

网友I:
把负载卸掉吧。

网友J:
对,负载不运行或者直接把负载去掉试试,
还跳闸就先换断路器,最后不行,再换变频器

网友K:
是不是有漏电保护器啊,我也碰到过,最后是变频器里边的浪涌吸收的压敏电阻坏了,换了就好了,你看一下吧。

网友L:
变频器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还是建议先换开关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指导检查了开关,为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将漏电保护剪掉了,上电后不挑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指导检查了开关,为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将漏电保护剪掉了,上电后不挑闸了。
那就要注意,把变频器和电机的等电位和接地做好呦。

网友B:
恭喜楼主有学到知识了啊 以后都来论坛学习学习啊

网友M:
为什么带漏电保护就跳?

网友N:
变频器整流电路有漏电流的,所以前端开关尽量不要使用带漏电的开关,即使带,也建议使用带报警时的漏电开关。若是变频器上无错误代码的话,应该就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O:
变频器是否是新的,新的话检查前面是否有漏电保护开关,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