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2014-01-08):
各位师父们帮小弟看这电路怎么调到1V ??? 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我画错了,下面这个图帮看下
要求输出交流电压1V。如何调参数?或电路如何改?

网友A:
电路里连一个可调节的东西都没,是不行的。

网友B:
100UF前面的那是个什么?

网友C:
100UF是个耦合电容吧

网友D:
自己设计的吗?干什么用的。

网友E:
怎么开两贴啊?这样不好吧?

网友F:
新手,看不懂呵呵

楼主:
乘法器是AD633

楼主:
高师父来啊

网友B:
要求输出交流电压1V。如何调参数?或电路如何改?

你这个图是哪来的啊?图上还有错!

网友G:
这个·1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