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4-01-08):
我单位的西门子430变频器运行是正常,但频率降到0时,变频变频器断电停机(变频器没电了),它前边的交流接触器也没电了。但从新启动后都能正常运行。我怀疑是哪个参数设置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是控制策略问题,停机状态切断进线接触器线包。

网友B:
变频器应该没问题 要不是设置问题要不就是接线也有可能设备就要求这个样

网友C:
变频器前面的接触器线圈有受变频器的故障接点控制那是参数的设置问题

网友D:
变频器继电器功能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