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毕业设计要做个变频器,原理图画大致好了,然后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变频器的信号地是浮空地吗?还是说信号地,屏蔽层,大地都接一起的啊?因为想把毕业设计做好点,不是说做出来只能在实验室用,所以以前没考虑过的东西都想考虑下

网友A:
一般变频器的地,分模拟量地(信号地),数字地(I/O),还有设备接地,互相不能连在一起。信号地不是一定接大地的意思,而是指一个参考电位点,一般为0(同DC供电电压地),这个参考点设计比较重要,设计得当可以减少干扰侵入。

网友B:
信号地悬空?你逗我呢?没有信号地做基准,凭什么判断高电平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浮空是指信号地不和大地相接。 我测了手头上的两台机子,他们的信号地都是接大地的,但是我用的电源模块又不允许信号地接大地,所以想问问,变频器的信号地能否是浮空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测了手头上的两台机子,他们的信号地都是接大地的,但是我用的电源模块又不允许信号地接大地,所以想问问,变频器的信号地能否是浮空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浮空是指信号地不和大地相接。 我测了手头上的两台机子,他们的信号地都是接大地的,但是我用的电源模块又不允许信号地接大地,所以想问问,变频器的信号地能否是浮空地

不用接大地,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有这种用法,其实我个人意见这样更好。信号地信号越接近零电势越好,你这样和零电势接触面积更大,效果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信号地通过螺丝之类的接到机壳大地上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就拿意思。一般来说印制电路板中没用的面积都是采用大面积敷铜用作信号地,再通过螺丝和机壳相连,绝对的大地零电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啦。

网友C(2014-02-27):
信号地信号越接近零电势越好,你这样和零电势接触面积更大,效果更好
www.atl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