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e

楼主(2014-01-08):
(无正文)

楼主:
请问如何把PLC内部清除,我想重新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把PLC内部清除,我想重新写程序
使用CX-Programmer V9或者Cp1E-Lite软件联机,然后在菜单PLC中选择在线,在线方式下:选择PLC——清所有内存功能。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B:
程序会覆盖的,不用清除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直接传个空程序进去,进行覆盖。里面就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把PLC内部清除,我想重新写程序
使用CX-Programmer V9或者Cp1E-Lite软件联机,然后在菜单PLC中选择在线,在线方式下:选择PLC——清所有内存功能。
Regards
这个做得最到位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CX-Programmer V9软件联机读取时提示UM保护,PRPHL指示灯闪烁正常,显示上传成功。提示错误日志。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E:
估计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