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14-01-08):
组态王如何与s7-300自带仿真软件联合仿真

网友A:
PLCSIM?

组态王不具备与PLCSIM的通讯功能。

不过你可以考虑:如果你能确认PLCSIM可以与SimaticNet软件通过OPC通讯,那么你就可以用组态王通过OPC去与PLCSIM模拟。

楼主:
再问下大哥表情SimaticNet是组态王自带的还是另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下大哥表情SimaticNet是组态王自带的还是另外的

西门子的中间层通讯软件。

网友B:
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仿真?

网友C:
呵呵这个不知道,慢慢摸索吧

网友D:
新手还不会

网友E:
没有试过,学习了,回头试下

楼主:
手头上没PLC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