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4-01-08):
今天看到一图纸,上面控制加热器的,这个怎么玩的,求助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温控表的输出,来控制可控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KC和MFC是一个电器元件吗?

网友B:
KC应该是驱动板,MFC是可控硅。

网友C:
KC正负我感觉是两根通讯线,没看到实物图只是猜测。

网友D:
下图是温控仪的接线图,通过3个可控硅来控制3个接触器,3个接触器控制3个电阻丝加热,电阻丝为星接。

网友E:
楼上的回答的很专业啊,看来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F:
新手只看懂一点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KC和MFC是一个电器元件吗?
KC是温控表,应该是多通道电压输出。输出端直接接可控硅,温控表应该有PID功能的。

网友G:
KC为三相可控硅触发控制电路,用于可控硅触发,调节其导通角调节输出电流。

XMT为温控器,可能发出PID控制信号控制KC,使之发出触发信号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发热温度。

网友H:
记得有种国产的集成块是KC系列的,用于驱动可控硅,这个好像是KC04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XMT是温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KC为三相可控硅触发控制电路,用于可控硅触发,调节其导通角调节输出电流。

XMT为温控器,可能发出PID控制信号控制KC,使之发出触发信号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发热温度。
有道理

网友I:
固态继电器的控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