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请各位高手给提供点帮助呀,不胜感激呀

网友A:
什么接口,是否是使用不当引起的。

网友B:
是否是带电插拔引起的

网友C:
呵呵;就写个标题,连用的什么东西都不说,不知你发这个贴是为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型号为IM接口模块  型号为6ES7 151-1AA05-0AB0,对了,是连续烧了三块这样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型号为IM接口模块  型号为6ES7 151-1AA05-0AB0,对了,是连续烧了三块这样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呀,是一直在用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就烧了,都烧了三块了(就是IM接口模块  型号为6ES7 151-1AA05-0AB0)

网友D:
回复 楼主:
查查地线和电源吧!

网友E:
静电对模块危害最大。

网友F:
把过程说清楚.

网友G:
搞个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