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一台东芝变频由于电机抖动不正常,有时报过流,更换3只霍尔后好转了,但40-50HZ段还是有轻微抖动,怀疑7840检测问题更换了无效,拆机量波形,居然要报NOFF欠压,找了半天找到个通往主板的电压检测线,降压电阻等都是对的,没办法就装回去,还是报NOFF,这是怎么回事,网上1搜还有几个朋友遇到过此事。

楼主:
看来不是,搞了半天是检测线的插头腐蚀了,我动了它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A:
抖动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不会也是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