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请问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100A可以带原本是MR-J2s-10A伺服放大器带的小伺服电机吗??

网友A:
呵呵;
电机如果是HC-KFS13等型号的话,驱动器换成MR-J2S-10A;

网友B:
这样接上去伺服驱动器会报警的,不匹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型号的伺服电机就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谢谢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