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如题  之前请教了怎么控制步进电机的指令  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脉冲指令 再次谢谢大家了   这个指令里面的操作数S1是指脉冲的频率 请问 这个频率怎么理解啊   在实际应用中会体现在哪个方面
还有 我把脉冲个数自以为是的理解为plc输出一个脉冲 电机上的编码器就转一格是么  理解错误的话勿喷啊  呵呵

网友A:
脉冲频率就象调节变频器频率一样理解,输出一个脉冲伺服走一步,编码器也相应反馈一个脉冲回伺服控制器并计数,你这样理解也行

网友B:
S1脉冲频率,是指你发脉冲的速度快慢。频率越大步进电机相对的速度也就越快。

网友C:
脉冲频率=1/T,T为时间。

网友D:
频率对应转速;
脉冲数对应距离;

网友E:
单位时间内的变化量

网友F:
指令写进plc 改变参数,看看步进电机运行就明白了

网友G:
我也有个问题,装好一台步进电机后用定位指令,怎么确定我该用多高的频率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额 我也在学呢 这个不知道到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方法可以 不过还要买一套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不过这样讲还不怎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版主好热心啊 基本每个问题贴都有回复 也很简洁明了 谢谢咯

网友C:
频率怎么理解啊 在实际应用中会体现在哪个方面
频率数值大,在实际应用中,步进电机转得快,或者说步进电机带的工作台跑得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明白了

网友H:
脉冲频率对应布进电机速度

网友I: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脉冲频率越高,速度越快,频率越低,速度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