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各位高手,请帮我看看我写的这个程序能做往返运动吗?目前我还没有传到PLC内试运转。
 定位数据1   5000    定位数据2 -5000.其它条件不计。

楼主:
另还想问个问题,GX WORKS2可以设置  QD75的参数吗?还是一定要用QP设定。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啊,但是PLC也要写程序运行相应的定位数据;
GX WORKS2也可以设置QD75;用GX Developer的时候才需要Q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