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大家有用过台湾士林的产品吗?士林的变频器和PLC的用法好像和三菱的一模一样。

网友A:
听说过,没有用过

网友B:
三菱的孪生产品

网友C:
三菱西门子用的太多了,兼容它的也很多,此帖应该转到技术版块去……

网友D:
呵呵;变频器十多年前的与三菱一样的,三菱当时的Z024/Z044系列的,士林对应的型号A024/A044;一模一样的;
现在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E:
我认识的就AX和FX。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变频器十多年前的与三菱一样的,三菱当时的Z024/Z044系列的,士林对应的型号A024/A044;一模一样的;
现在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三菱的A024/A044不生产后,士林就有了E024/E044

网友D:
呵呵;当年三菱的F1系列PLC不生产了,士林有了A1;
当年的三菱的FX0N/FX0S系列PLC不生产了,士林有了AX0N/AX0S;

网友G:
我们这有士林的接触器再用!

网友H:
士林的接触器坏的比较多啊

网友I:
听说是跟三菱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当三菱的PLC点有坏掉的时候,直接从三菱的里面把程序导出来,换个士林相同型号的,再把程序导进去就可以用了···据说是这样

网友J:
听说过,但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