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大家好,我是新手啊,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怎么设置PLC和PC机用无线路由器连接,越详细越好啊,我是新手,好多都不懂
2、我有个SCALANCE X005的模块,但是在组态硬件里的目录里没有这个型号,该如果添加进去啊 ,谢谢了
我的PLC型号是:CPU 315-2PN/DP

网友A:
需要用以太网模块连接路由器,电脑可以直接连接无线。
具体案例还要参考PLC的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有QQ吗?能加我好友,我的QQ47131687,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LC型号是:CPU 315-2PN/DP

网友B:
也正在了解这个怎么链接,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如果知道了, 请从新编辑下帖子

网友C:
单击Options,在选择Set PG/PC Interface  里面选择无线网就可以了  记得电脑网段需要和你的硬件组态里的CP343IP地址网段一样,直接连接CPU的话必须和CPU的IP地址网段一样。

网友D:
大家好,我是新手啊,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怎么设置PLC和PC机用无线路由器连接,越详细越好啊,我是新手,好多都不懂
2、我有个SCALANCE X005的模块,但是在组态硬件里的目录里没有这个型号,该如果添加进去啊 ,谢谢了
我的PLC型号是:CPU 315-2PN/DP

要在软件内进行硬件更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