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重装了STEP 7-MicroWIN V4.0,为什么仿真软件打不开了程序了,好像是格式不对,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Step7 MicroWin中导出AWL格式文件,才能被仿真软件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啊 我弄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网友B:
搜索一下本论坛里有好几个帖子有说明的。

网友C:
从文件里 导 AWL文件,打开 仿真 选择cpu类型  加载 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网友D:
点程序下面的标签,鼠标右键,导出为AWL格式,再导到仿真里面使用

网友E:
导出AWL格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