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应用

楼主(2014-01-09):
有哪位兄弟有电表的应用说明的。

网友A:
哪种电表?

网友B:
您这问题太笼统了吧?

网友C:
电表太多了 指出那个系列。

网友D:
型号?类型?

网友E:
这个不好回答

网友F:
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功率因素表?

网友G:
说具体点。最好去找百度。

网友H:
说具体点

网友I:
这个需要知道具体的表的型号类型吧

网友J:
没整明白!

网友K:
种类很多啊,有单相的,三相的,机械表和电子表。插卡的和不插卡的,还分带互感器和不带互感器的。

楼主:
电子式的,可以直接接线的和通过互感器接线的。

网友L:
看你要怎么用?具体点

楼主:
就是想了解一下电表的如下应用:
1、直接接线的电表的接线方法。
2、通过互感器检测的电表的接线方法。
3、电流互感器的匝数怎么计算的。
4、电表的选用根据什么样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