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如何配比

楼主(2014-01-09):
普通的吹塑机 在只知道油缸的直径 和行程  如何计算油泵大小 根据油泵的大小怎么确定伺服和控制器的大小

网友A:
首先确定系统压力,然后根据压力要求选择液压泵,要是做定量最好用柱塞泵。然后根据系统最大速度选择液压泵的排量,压力,排量确定了就可以选择电机功率了。

网友B:
问问卖油泵的就知道了。他会热心的为你解答。

网友C:
都是先计算泵的型号,再根据泵来选电机的。

网友D:
这个真不知道,压力和流量确定油泵大小

网友E:
不了解,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4-02-12):
917035901@qq.com 给我发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