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有一台三菱PLC2N,已经与PC机用SC—09连接,并在RUN位置。但通讯请求后,TEXT内出现了不是要的东西,不知为什么,请求帮助。园形口,SC-09是USB。

网友A:
是用的编程口,还是BD口?用编程口PLC不需要设定什么,通讯口设定是9600,e,7,1,协议不记得了。

网友B:
8120应该是用BD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三菱PLC2N,已经与PC机用SC—09连接,并在RUN位置。但通讯请求后,TEXT内出现了不是要的东西,不知为什么,请求帮助。园形口,SC-09是USB。
字符格式显示不对吧?!

楼主:
请详细点。此例子摘自《FX系列PLC的链接通信及VB图形监控》P176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详细点。此例子摘自《FX系列PLC的链接通信及VB图形监控》P176

网友D:
用错通信协议了
资料上传不了

网友E:
张冠李戴
你用了SC-09电缆,也就只能用编程口通讯(422协议接口),三菱并未公开该协议,不过,国人早已将其破解,网上多的是。
该协议是固定格式,不可更改:232C ,9600bps 7位数据,1位停止,偶校验 ,求和校验,
D8120设置是专用于232或者485通讯的
422接口只能用未公开的专用协议。

楼主:
懂了,原来应有一块232BD板,该232口与电脑的232串行口连接。

楼主:
懂了,应有一块FX2N的232BD板,232与PC机的232对接,然后就可以PLC与PC机通信了。再请问图中的是485BD,如果是232BD,RDA与RDB是否也要接终端电阻,谢谢。

网友F:
终端电阻不是通讯的必须条件。
楼主的VB程序方法,就是能够通讯上,用到实际,也是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