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接修这变频器霍尔坏了,更换后。试机能转起来,但是30-50HZ阶段抖动,测量输出电压有10V左右误差。于是将板子上的7840换了不见效,把驱动电容换了也不见效,再把4504光耦换完也不见效果。由于模块是MIG200Q101H智能模块,驱动电路相当简单就这几个原件和电阻检查了均无问题,用示波器测波形发现6路无明显不一样也找不到问题。后测量U相对N的电压是255,而V相和W相对N电压都是265相差10V,电机有抖动但不是很厉害,实验电源被拉低且电压很不稳定,换了3相电也1样。最总怀疑U相智能模块问题,结果交换U相和W相的模块,测试结果却没有改变。说明问题来自前级信号而不是IGBT本身。(当时修1台康沃的也是同样问题,问题一直查到CPU波形都无异常,更换模块无效后果断换了主板1下就好了)由于驱动就4504比较简单怀疑是主板调制波形有问题或者不良了,问了下主板要1000多且不敢断定是主板,请高手支招!

网友A:
先观察六路驱动电流是否大概一致?再作下一步…
要不全部参数初始化看看…

楼主:
示波器中看不出来异常,恢复出厂值了,也改成VF模式试过,发现主板上有个M66310FP这是否是6路脉冲的缓冲器芯片?会不会是这个出问题

网友A:
M66310FP是16位驱动器,移位寄存器和锁存IC。是否与此IC有关还得看实际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是锁存IC的话,那就是主板上数码管显示用的

网友B:
输出电流平衡吗?也许是电流检测电路有异常

网友C:
我遇到过一台,低速正常,高速时报过流,全部更换驱动电源电电容后正常

网友D:
电机抖动,看看它的载波频率

楼主:
载波调整后无效,输出电压已不平衡,电流也有差别,由于是1.5小电机只差了点点,这样观察没意义

网友E:
我遇到过一台台达的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就好了。

网友F:
看看参数,电流显示有没有明显偏大。是不是用了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