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硬盘安装提示安装初始化错误   系统是WIN7的  以前用过  重做系统后在安装就这情况了   有知道的么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安装之前要重启电脑一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启动了  但是就是提示初始化文件失败  郁闷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把系统的防火墙关闭吧  还有杀毒软件没有关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