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最近在维修一台6SE70变频器,这种变频器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不是很了解,我想问的是,它为什么要在电源板的X9端子上外接一个24V啊,它本身不是有24V输出吗?而且它的电源输出的24V和外接的24V在电源板上又是并连在一起的,这不是多此一举吗,难倒是因为它本身的24V容量不足,要并联一个24V来扩容?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不符合逻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它的硬件设计不合理,应该改进,而不是由用户来买单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个24V除了驱动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外部接触器以外,还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工程型变频器,当此变频器挂接在网络节点上时,为了防止变频器主电源断开而引起网络通信问题,需外加控制电源,保证不掉站!

网友B:
看看也能够谢谢到很多知识 谢谢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程型变频器,当此变频器挂接在网络节点上时,为了防止变频器主电源断开而引起网络通信问题,需外加控制电源,保证不掉站!
回答的很专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程型变频器,当此变频器挂接在网络节点上时,为了防止变频器主电源断开而引起网络通信问题,需外加控制电源,保证不掉站!
赞同!

网友E:
这种情况在主电路(变频器进线)不带电情况下,CUVC主板仍有电源,可以操作参数设置和调试。仅弱电上电的调试即可(上传下载参数表),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