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我选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其高速脉冲输出接口只有Y0和Y1,那么,我怎么样才能让它驱动x,y,z三个轴的伺服呢,况且这三个伺服的速度不同。

网友A:
可加专门的位控模块

网友B:
2N定位没什么优势,又停产了,上3U把

网友C:
如果非要用2N的话就加定位模块吧。

网友D:
可以做个伪三轴,就是任何时候最多只有两轴在动。

网友E:
fx3u是fx2n的替代产品,能控制3轴,有定位指今。fx2n没有定位指今,且只有2轴。

网友F:
用3u的方便。

网友G:
如果三轴中有两个轴运动错开(一个动,一个不动),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分开,但是脉冲一定要在继电器吸合之后才能输出。

网友H:
用2N的来控制伺服,估计这个程序会累得你吐血了。

网友I:
加定位模块

网友J:
不换PLC的话,只能加个FX2N-1PG模块;

网友K:
2N就不是为定位设计的。

网友L:
No.9
这个牛,呵呵
确实在一些不需要联动的场合,可以用这种方式节省成本。
具体如何实现呢?PLC脉冲通过继电器分时给到所需的伺服轴?那这个继电器得用固态继电器吧(普通继电器开关频率跟不上)?
——补充:看了hbxtxjk的回复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M:
最近遍了个三轴的,用了3u的plc 累死了。1000多步,不知道写的不多还是咋了。脉冲完了,那个m8,,应该动作可就是不动作。最后还是靠8029完成任务了。不算很完美的使用。

网友N:
plc在伺服中应用,单轴可考虑一下.要是二轴,三轴联动就没戏了.不如用个运动卡,一个电脑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