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起重电机后面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谢 谢!

楼主(2014-01-09):
谢 谢

网友A:
是绕线转子式的马达吧。
应该是调速用的马达,就是马达的转子是有线圈的,那个就是电刷架。

网友B:
碳刷和集电环。应该是绕线式转子电机。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D:
碳刷和集电环

网友E: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的电刷架和滑环。

网友F:
绕线式转子电机

网友G:
行车一般转子都是绕线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碳刷和集电环。应该是绕线式转子电机。
这个说法我赞成!

网友I:
我叉,线绕式是这样啊

网友J:
是绕线转子电机,行车都采用这种电机。

网友K:
碳刷架  一般起重机频繁启动,所以转子中串接阻抗器,或者是需要变速 ,转子串电阻箱,用凸轮控制器改变阻值,就能改变电机速度。

网友L:
这台电动机是绕线式电动机,图中的那部分是转子的电刷架和滑环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碳刷和集电环。应该是绕线式转子电机。
绕线电机,调速用的!

网友N:
第一次见?

网友O:
行车的起重电机一般都是绕线电机,电机的后端带有集电环和刷架。

网友P:
引用 网友K:
碳刷架  一般起重机频繁启动,所以转子中串接阻抗器,或者是需要变速 ,转子串电阻箱,用凸轮控制器改变阻值,就能改变电机速度。
这是正解。

网友Q:
串接转子电阻进行启动和调速用的。

网友R:
送电到转子的

网友S:
可查看铭牌,看是哪种类型的电机。

网友T:
等行家回答

网友U:
看这,不发言

网友V:
行车采用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你所问的作用是用来调速,行车一般有快速、中速、慢速。最简单的就是凸轮控制器来控制,一般串联电阻就OK。电阻一般采用板型电阻。

网友W:
1楼2楼说得对。我同意。

网友X:
回复 网友W:
外接电阻器,调速用。或者三相短接。

网友Y:
看到像是滑环..碳涮...

网友Z:
看这图,灰尘好亲切啊,又有当年熟悉的感觉。

网友AA:
这是转子线绕式可调速电机。

网友AB(2014-11-25):
绕线式电机 起动转矩大 启动电流可以通过转子串电阻来减小 通过改变转差率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网友AC:
那个是滑环啊、调速的!这个是绕线式电机

网友V:
    这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起重设备大多采用,控制采用凸轮控制器串入电阻,改变电机速度,一般行车有3档速度快速、中速、慢速。详细请看附件。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调速控制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