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请问三菱GT1020-LBL-C怎么接线?要输入电源吗?那里上面是5V电压的。数据线是GT10-C30R4-8P
安数据线接点图。SDA:棕色    RDA:蓝色    SG:红色    SDB:黑色   RDB:橙色   +5V:黄色。为什么触摸屏不亮
外部输入5V电源触摸屏还是不亮,线的颜色有.棕色. 蓝色. 红色. 黑色2根. 橙色. 黄色. 绿色. 紫色
与FX3UPLC通讯,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要和什么plc连接?和三菱fx连接可以从它的编程口接5v电源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FX3U的

网友B:
不是有现成的可以买吗?

网友C:
5V是从PLC编程口获取的;

网友D:
直接买现成的线多方便。

网友E:
有接头自己做也不难

楼主:
请问三菱GT1020-LBL-C怎么接线?要输入电源吗?那里上面是5V电压的。数据线是GT10-C30R4-8P
安数据线接点图。触摸屏RS422端口接线:SDA:棕色  SDB:黑色   RDA:蓝色  RDB:橙色    SG:红色     RSA:      RSB:
INPUT:      +5V:黄色。为什么屏幕不亮,外部输入5V电源触摸屏还是不亮,
,连接FX3UPLCRS422端口数据线是GT10-C30R4-8P的8针MIN  DIN,阳型针脚号线的颜色 ,1黑色. 2棕色. 3红色.  4橙色. 5黄色. 6绿色.7蓝色. 8紫色.9黑色
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有图但现不在手边,下周上班了找到可以贴给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幕还是不亮,请问是触摸屏的问题还是线没接好?之前没用过三菱的触摸屏。请指点........!

网友C:
还是接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的质量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