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大家用三菱PLC编程,在做流程顺序控制时,是用步进指令多呢,还是置位复位指令的多,甚至自锁连锁的、各种方式哪种更实用方便。大家有何高见。小弟菜鸟虚心请教

网友A:
用它自身的SFC比较好吧 条理显的更清楚 不然多了还真的有点乱

网友B:
步进指令吧,很清楚直观的说,程序也容易读懂

网友C:
看你自己的思维方式与那种方法合适,会编用起来都差不多,各有所长

网友D:
那一个指令熟就用那个

网友E:
用你熟悉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