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今天在知道上看到一个朋友提问:在220V的交流电路中,串入一个二极管后,那么最终用电器的实际功率和额定功率之间有什么变化。

   个人认为,这要看电路的负载是纯电阻、电感、还是阻容等情况分别分析一下。具体还真把握不准,请大师指点一二,打酱油的请在一边看看就好。谢谢!

网友A:
论坛上有个老贴就是讨论这个的,我记得好像吵得挺凶,还有人通过实验来验证,我觉得你可以挖挖坟,挺有意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个老贴就是讨论这个的,我记得好像吵得挺凶,还有人通过实验来验证,我觉得你可以挖挖坟,挺有意思的。
  对,翻翻老贴就可以啦。

网友C:
老帖在哪里

网友D:
电器的实际功率不到二分之一吧.
电器的额定功率不变.

网友E:
这个问题只能用在纯电阻电路,电炉子,白炽灯

网友F:
半波整流后的正弦波的有效值为输入的0.45倍
按纯阻计算I=U/R,P=UI,功率因为原先的0.45*0.45倍约为五分之一。
感性还是容性就变成复数运算。

网友G:
用公式算,积分|半周(uicos)

网友B:
还是有人弄不懂?

网友H:
电压肯定是要减小的,用电设备本身的电阻特性基本不变,则功率应该近似为之前的四分之一,这个你可以通过软件模拟一下,你想要的结果。。。试验数据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I:
吹风机就是用的这种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老帖在哪里
查到一个帖子:
再议60W/220V灯泡串入二极管之后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96931&page=1#l669568

另,看到一个相关的话题:
一个二极管解决二极管灯闪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30096

网友K:
挖挖更健康

楼主:
感谢6楼和11楼的朋友,老贴讨论的都是纯电阻的电路,有没有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感性或容性等复合电路。

网友F:
回复 楼主:
容性和感性负载加个功率因数即可

网友L:
n年前,年少轻狂,好吧,我承认,我也不知道答案了。

网友M:
成为脉动直流电了,220*0.45的直流电,带灯泡会闪动的。

网友N:
从这个模型看来,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