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我司一台总功率600千瓦的电烘干室,设定工作温度为摄氏90度。很长一段时间运行良好。近来操作者反映烘不干物料。于是来到现场进行检查。
首先观察启动运行后三相电流各为0.6KA,为正常值,观察四个7.5KW热循环风机,运行正常。启动十几分钟,温度到达设定值,开始保温运行。进到洪干室内,感觉温度确实没有那么高。观察烘干室内部滤网,虽有点脏,但还没到热风无法循环地步。于是重点检查温控表。因温控表今年6月份刚进行过检验,温控表本身应该无问题,重点查温度传感器Pt100柏电阻。拆卸该传感器,室温下测电阻为100欧,接到线路上则为120欧.连接传感器的线为0.5mm三芯塑皮电缆,有15米长。期间还有接头。写到这儿,您应该知道原因了。

网友A:
是不是线细和接头 导致线路阻值大 实际温度比温控表的偏低啊

网友B:
期间还有接头?
是这个?

网友B:
  90度,120欧姆,则接头电阻约16欧姆。

网友C:
1.我们一般三线制铂电阻用这个接的。
2.看看,据说是小日本的。

楼主:
因为接头多,接触电阻大,显示温度非实际温度,实际温度则低了20度的样子,而温度已到达保温阶段,所以实际温度仅有70°样子。去掉多余接头,让接线头尽量少就处理好了这个问题,

网友D:
连接传感器的线为0.5mm三芯塑皮电缆-------你们怎么不用“补偿导线”。

网友E:
线长和接头的关系??

网友F:
“室温下测电阻为100欧,接到线路上则为120欧”,热电阻明显偏低了,PT100在0度时就应该有100欧了。120欧才有52度,如果线路接触良好,表又是才校的,则指示温度应该是偏低的,但是由于接头接触不好,由于接触电阻大所以造成了温度虚高,导致仪表按这温度来控制,因此,出现了烘不干物料的现象。

网友G:
PT100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接法要准确些!

网友H:
测温点温度不准

网友I:
主题为实际经验介绍,予以鼓励,加1分;
8楼对主题内容进行了补充,设为好帖供参考。

网友J:
传感器到温控仪的连接不允许有接头啊

网友K:
室温下测电阻为100欧,接到线路上则为120欧。这就体现线路接触不良了。用3线制能好一些。

网友L:
应该用专用的补偿导线,中间最好不要有接头!否则这样的事情那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M:
温度仪,热电阻都要有计划校验的,都有检定规定

网友N:
请问如何校正?比如说0摄氏度对应100欧,现在又120欧,如何来让它对应0摄氏度?

网友O:
这种情况,用一个第三方的温度计对比一下即可知道温控是否正确了。如果实际温度与显示的温度不对,再去检查温控回路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N:
请问如何校正?比如说0摄氏度对应100欧,现在又120欧,如何来让它对应0摄氏度?
对铂电阻进行检定可确定其是否合格。当然也可以进行校准,即以前说的校验,但要有一定的设备,如在冰点槽内加入冰水混合物可检查0点温度,在电恒温浴槽内加变压器油通过升温来校准温度,如50、75、80、90、100度的温度。在现场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来大致检查热电阻的误差是否太大,如在室温下测量铂电阻的电阻值,假设室温是20度,则PT100的铂电阻其电阻值应该有107欧左右,也可大致按1度0.39欧来估算,由于铂电阻的非线性,最好是查分度表。再把热电阻放到饮水机的热水中(85度),其电阻应该有132欧左右。用数字万用表可读到小数点后一两位。热电阻超差只有报废或降级使用,显示仪则可通过调整来减少误差。

网友P:
因为接头多,接触电阻大,显示温度非实际温度,实际温度则低了20度的样子,而温度已到达保温阶段,所以实际温度仅有70°样子。去掉多余接头,让接线头尽量少就处理好了这个问题,
正确【如果接头是带动大电流的负载,就早已烧焦了】

网友Q:
一看就是温度传感器的原因了

网友R:
即使温度到了 也是有可能烘不干的!

网友S:
建议和支持使用耐高温导线!

网友T:
都说是接头的问题,那之前怎么好好的呢?

网友U:
接触不良的问题有很多,会造成工作不稳定,应多注意检查,

网友V:
这么长的线应该要用屏蔽线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D:
连接传感器的线为0.5mm三芯塑皮电缆-------你们怎么不用“补偿导线”。
对头,我一开始也想,
我们一般项目上有热电偶的地方都是用补偿导线

网友X:
噢。。
偶是来看精彩回复的。
嘿嘿。。。。
话说热电阻可以现场端和二次表端分别测量确定线路的好坏。

网友Y:
不错很好的例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Z:
改用补偿线

网友N:
回复 网友F:
感谢。。致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