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用张力摆杆和电位器做反馈,交流伺服电机做执行元件,上位机为PLC,线材在绕卷过程中张力保持恒定,请问如何建立数学模型或方框图

网友A:
我也想求这个模型

网友B:
经典的PID控制策略

网友C:
伺服电机内部就有闭环转矩的控制功能。只要把设定值和张力实际值输入伺服电机的相关通道,数学模型在伺服电机内部是自动生成的。而且伺服控制器的说明书会给出该控制模型结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矩模式下力不能太小吧,比如几克

网友D:
数学模型,那是专家干的活。估计没几个人懂!

网友C:
回复 楼主:
也行呀。采用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把电机的输出轴力臂加大,就可以输出小力(N)。这个在你自己应对输出力的变换了。

网友B(2014-02-22):
    张力小,用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