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10KV高压变频器输出端接10KV变6KV普通油浸式变压器,控制6KV普通电机来运行水泵,人工分段起动电机,有时候从0到30%起动时,变频器会报故障,自动停止,复位后,只能从0~50%起动,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样会对10变6的变压器有有影响吗?整个起动时间为10多少分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配备变频电机,如果在运行中进行变频调速(上个问题是变频起动),对10变6的变压器影响有多大?怎么解决啊

网友A:
"10KV高压变频器输出端接10KV变6KV普通油浸式变压器,控制6KV普通电机来运行水泵"
看不懂楼主这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用10KV 的高压变频器来控制6KV的高压电机?加速时间设置参数可能短了

网友B:
”10KV高压变频器输出端接10KV变6KV普通油浸式变压器“
10KV高压变频器输出端,是10KV高压开关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是10KV的变频器控制6KV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KV变频器-10/6变压器-6KV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