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故障

楼主(2014-01-10):
变频器运行后电机不转,有翁翁声,用手朝一个方向发动可转,顺逆都行,什么故障

网友A:
按常规电路看,像缺相。

网友B:
不用变频器驱动,这个现象也像是缺相。

网友C:
如果硬件都正常,怀疑是低速电流噪音,调整一下电流PID参数看看

网友D:
频率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E:
按常理缺项应该有报错啊,先测一下电源进线电压,然后用电源直接接电机看看电机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正常可能变频器出问题啦。

网友F:
线路缺相有时候是不报警的,检查线路

网友G:
这个现象应该是缺相  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H:
先检查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否正确,再把电机用380伏电源直接启动,看电机是否运转。如果转,变频器有毛病啊。

网友I:
不带电机查看变频器是否正常输出,再查电机和变频器之间是否有接触器之类的器件,接触器是否是好的

网友J(2014-02-16):
我看是缺相啊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