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请教:家用电器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或:最低是多少?最高是多少?
如果超过会如何?

网友A:
首先楼主要说明你是那个国家的

网友B:
电压是多少,看它的铭牌和说明书。

楼主:
如果超过会如何?

网友C:
那看你超多少了,具体能超多少与产品质量和规格有关。

网友D:
我国目前家用交流电标准就是AC220V/50hz。当然电器都有一个超差范围,这个具体各有不同,但是电器必须要能在国际标准给出的超差范围内正常工作。

网友E:
国产的家用电器的工作电源,厂家标的就是220V,即便是电视机、电脑用了开关电源,其电源范围较宽了,但厂家仍然标220V50HZ。

网友F:
220  V 5%最好!

网友G:
现在的电网都比较正常了。以前的电压波动范围比较大的,家用电器经常的损坏!

网友H:
呵呵,家庭用电,都是220V,误差最多是:最高242V,最低198V。

不过以前我挨过,一栋三层出租楼,至少有30间房,电源是从旁边的小作坊工厂里拉的单相电源。
一到用电高峰,至少有10台电磁炉同时开炉,电压最低拉到150V,谁也别想电磁炉能正常工作。

网友I:
回复 楼主:
220V,不要超过电器的额定电压就可以了,一般电器铭牌上或者说明书标有

网友J:
铭牌上都写清楚了,像电视,洗衣机电压的范围很宽啊

网友K:
低了设备坏不了,高了就悬了

楼主:
电压忽增高 百余住户家中电器烧坏
2013-12-26 02:33:34燕赵都市网

  “昨天晚上家里的电灯忽然特别亮,然后就断电了,电视机、电脑都烧坏了,暖气也停了,整个小区居民家里都遇到了相同的情况。”25日一早,家住唐山市68小区的窦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称。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68小区,居民窦先生告诉记者,“昨天晚上大概6时30分,我们正在看电视,忽然家里的灯暗了一下,又一下子特别亮,然后就烧坏了,又过了一会儿,发现电视机也烧坏了。”像窦先生一样的住户还有许多,一位姓张的女士告诉记者,她家里的冰箱、电脑和音响都烧坏了,“先是电灯‘啪’的一声响,然后就闻到音响那边有糊味儿,过去一看正在冒烟。冰箱也烧坏了。”还有一位女士称家中价值8500元的美容器材也烧坏了。
  另外,有的住户在发现电压不稳的第一时间就关掉了所有电器,损失较小。李大爷告诉记者,“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电灯忽然暗了,儿子是电工,让我们赶紧把电器都关了,所以我们家就没受什么损失。”发现电压出现这种异常情况,居民们赶忙打电话给供电公司。“我打电话的时候供电公司的人已经过来了,昨天晚上大概停电了一个小时。”窦先生说。
  现场进行维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现此次断电事故是线路负荷过重造成的。“许多老小区都存在这种问题,现在居民们使用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取暖季更易发生线路超负荷的情况。为了提高线路负载力,前年我们已经对老小区进行过一次统一的线路改造,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今年冬天还是出现了超负荷的情况。”
  据了解,24日晚上供电公司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前来维修,保证了通电顺畅。25日一早,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就来到68小区,并电话通知所有受损住户前来登记受损情况。记者在损失登记表上看到,多数居民家中是电灯烧坏,除此之外,电脑、电视机、空调、淋浴器、音响等家用电器也都列在表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每家每户烧损的电器,我们都会做好登记,将这个资料交到保险公司,到时候电器维修、更换或者赔偿都由保险公司来处理。”
编辑:沈琦来源:燕赵都市报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家用电器的工作电源,厂家标的就是220V,即便是电视机、电脑用了开关电源,其电源范围较宽了,但厂家仍然标220V50HZ。
这个很清楚了,中国的家庭供电就是220V/50HZ。

网友M:
欠压和过压可以擦用相应的继电器来保护各种电器!

网友N:
标准是10%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说的是  功德淘宝店  那个东东吗?

网友J:
电压升高有原因的啊,我以前遇到工厂的三项四线的零线断了,致使某相220电压升高到280左右,该相烧了很多电器。

网友O:
最好要具体看铭牌或说明书吧,不好妄下断论。。。

网友P:
很多电器都是宽电压设计了一般是85~275VAC之间,以铭牌上写的为准

网友Q:
这要看哪种电器啦,以前在冰箱生产企业做电工时,冰箱的“冷态”初检测时,低压要求175V能正常启动,称为“低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高启了,大概在265V左右吧

网友R:
AC220V/50hz

网友S:
我国的电压标准是220V,50HZ

网友M:
回复 楼主:
本质上就是继电器,只不过是用来防止出现高压或者低压 是电气件受损!

网友T:
家庭用电,都是220V,误差最多是:+7%  -10%,最高220*.07+220=235.4伏,最低220-(220*0.1)=198伏。这是国家标准。超过230伏电器易损坏,低190伏电机易损坏。过高过低都不好。

网友U:
家用电器在我国采用三线制220V(火线、零线、地线),电压应该符合国家标准220V正负百分子5以内。

网友V:
国家电力规程规定电压正,负正常为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