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4-01-10):
最近发现有台三菱FX3U的PLC控制三轴的设备,电机正在运行时将设备的电源断掉,5秒后在重启电源,断电前运行的那轴伺服电机又自己跑起来,真是怪呀!赶紧断电,并将PLC的运行按键拨到OFF上,然后再上电后,将PLC上的运行按键拨到ON,设备恢复正常!但是有些时候断电后重启设备就是OK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程序设计有缺陷
断电时间不够长,你可以直接看PLC运行灯是不是灭了。

网友B:
程序设计的,读程序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在线监察一下

网友D:
在线监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