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辅助继电器与输出继电器

楼主(2014-01-10):
台达plc 可以两个辅助继电器M与同一个输出继电器Y连接吗 就想图上那样连接
目的是为了在触摸屏上可以用两个按钮M59和M56 控制一个输出Y4

网友A:
双线圈,明显不行啊!

网友B:
你学会了M
可以多用些
不要钱的
分别通个M就行了

网友C:
你这个属于“双线圈”操作,Y4实际输出只受到M59状态控制。你将上图中的两个Y4分别用不同的M位代替(例如:M0/M1)然后在后面加上一段逻辑
LD M0
OR M1
OUT Y4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样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这样可不可以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就没有双线圈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明天载到plc里试试!!

网友D:
呵呵;程序是可以运行的,但结果会与你设想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今天去试了试 稍微测试了下貌似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今天去试了试 稍微测试了下貌似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又试了 运行得很完美 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试了 运行得很完美 谢谢啦
这就是来论坛学习的好处。只要问题说的详细,肯定有人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