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总公司现有一台6.6KV,60HZ,额定功率1320KW的变频电机,但现在国内的电源都是6KV,50HZ,能用这种电机吗?如果使用这种电机,实际功率能达到多少呢?电压、电流、频率、转矩、速度怎么变化呢?

网友A:
我想可以使用吧,但是功率要下降30-40%,额定电流估计在132A左右,电压6000V.转速下降20%

网友B:
如果电机实际的电压比额定电压低,损失的是驱动力矩。具体差多少,这个还真的需要计算,如果有电机的等效模型,即可算出其实际电压下电机输如电流是多少了。从而得到功率损失的数据。

网友C:
如果使用变频器,而且工作于V/F模式,功率损失就是电压差的比例。

网友D:
好先进呀,没接触过!

网友E:
这货太大了,没见过,表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