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一台安川A1000的22KW变频器报故障CPF03,查询说明书说是EEPOM故障。更换一块主板,故障不变。查询参数发现电机和控制参数都正常,只有直流母线U1-07显示为PN 0,而且在回复出厂状态是显示UV,不能修改。按照电压检测故障的思路检修,没有什么发现。询问用户是说第一次故障是CPF01,断电在通电就报CPF03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得重新设置电压参数和功率参数哦。LG的有遇到过

网友B(2014-07-17):
台安川A1000 报CPF35  我把板子都换了 还是报故障,郁闷中 。小日本 他奶奶的。

网友C:
这个是DB板上的电源异常所致,查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绕组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D(2014-08-19):
回复 网友C:
查排线及插接件

网友E:
可能是主板芯片的供电不良  检查5V供电

网友F(2024-10-16):
求大神解答,最近遇到几台安川变频器11kw与5.5kw上电就报cpf03,查看pn母线电压为0,主板也更换了没用,电压检测线路也跑过了没问题,到底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