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利用智能仪表的Modbus/485通讯接口,通过在上位机用VC开发一个串口通讯程序,来操作WINCC的实时数据库。将串口读取的数据存入实时数据库,然后WINCC通过操作数据库来实现对底层仪表数据的间接读取呢? 这样理论上不就能够实现WINCC与串口的自由通讯了??? 求可行性分析啊,大神们。。。

网友A:
大把居于VC开发的Modbus 转 OPC的通讯接口例程。
WinCC有OPC通讯接口可连接。

网友B: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方案有两种,一种完全由WinCC来做,另一种是VC/VC#/VB与WinCC结合的方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