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的使用。。

楼主(2014-01-10):
请指点一下。为什么下面10.03在运行时不动作?那里错了?。

楼主:
前面用定时器。。定时器接通后面就不动作。。为什么啊?要是让后面的有输出该怎么编?

网友A:
10.04就接通一个扫瞄周期它能让10.03也接通一个扫瞄周期,不过你看不到效果除非你加自锁程序。

网友B:
应该将10.03加一个自锁触点

网友C:
10.03应该是接通了,只不过是在10.04上升沿时接通的。这个信号你是不太容易发现的。

网友D:
我前几天也遇到啦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CP1H的PLC

网友E:
10.03是接通了,不过只是接通了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所以肉眼是很难看得到的

楼主:
请教一下。我要是想让前面的线圈接通后。10.03接通一次..效果和脉冲除尘控制方式类似.该怎么写后面程序..

楼主:
没有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F:
10.03是接通了,不过只是接通了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所以肉眼是看不到的.
你可以用置位SET指令来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F:
最下面那条指令改为SET指令

网友G:
10.03加上自锁环节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加自锁的话就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断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在后面又加了一个500MS的定时器。。。由10。03接通后定时器接通。。到时间后断开。。基本上实现了我的要求。。但你说的那个指令我还不会用。。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F(2014-02-10):
    用文字描述你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后面又加了一个500MS的定时器。。。由10。03接通后定时器接通。。到时间后断开。。基本上实现了我的要求。。但你说的那个指令我还不会用。。能不能指点一下。。
   SET  10.03

网友H: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应该用 SET 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