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刚来一个公司上班就碰到了一个难题:数控车床的刀架反转无法锁紧,总差那么一点。凯恩帝数控系统,反转时间无法调整。后调节发信盘旋转一个角度,可以锁紧了可是只做了一个班就又不行了。以为是机械问题,现全部拆开了仍无法解决!求解!

网友A:
有锁紧动作的话就是机械问题了。

网友B:
再检查一下是否有刀架锁紧的时间调整。
我修过几种数控车床都有刀架锁紧的时间调整,有的是在0号引导程序里调整,有的是在参数里调整,还有的是在PMC里调整。

楼主:
今天换了个刀架没换发信盘,可以锁紧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网友C:
给你个建议,要注意铁销的进入和整个刀架机械部分的润滑,因为一般刀架电机的功率都不大,力矩较小,稍有阻碍,就会出问题。

网友D:
现在好了吗?

网友E:
我上次修过同样的机器,相同的故障,拆开刀架,清洗,加油,重新装好,故障排除。

楼主:
现在好了,是不是蜗杆磨损了?

网友F:
大多可能 卡刀架了

网友G:
是不是刀架磨损造成的

网友H(2014-02-11):
这个是机械问题,拆开检查锁紧部件是否损坏。

网友I:
刀塔机械结构较复杂,楼主说的未锁紧是指锁紧动作完成后机械没锁紧,还是锁紧动作没结束造成没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