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大家好,请问,电磁、涡轮、涡街流量计在出厂标定时,4~20mA,怎么设定的?特别是4mA也就是零点的标定,对应的流量是什么?谢谢!

网友A:
4MA当然对应0流量了,20MA对应最大流量,也就是流量计的最大量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4mA,不标在,涡轮流量计的使动流量?或者是保证精度的流量下线呢?不然这个4~20mA的线性度不就很差了吗?

网友B:
可以参阅一下此仪表的标定合格证书和规格说明书,一般上面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C:
给你个SMC的铭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