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开关电源炸UC2844

楼主(2014-01-10):
ATV61和ATV71系列30和37KW驱动电源板是通用的,开关电源故障率比较多,我见到的炸件就有三次。
这次又拿到一块,以前时间太紧坏的交给网上的朋友修了,现在准备自己修理。
直观看UC2844炸裂,开关管背面的Q202三极管炸裂,R213似乎损坏。
现在问题是Q202三极管型号不清,R213参数不清,悬赏10个积分。
待修复后,再续写该贴做交流。

网友A:
分析电路,看是哪个类型的元件。不是把目光盯在原型号上

网友B:
要先画出电路图再分析是什么元器件了 这样是很难看出来的啊 你也可以先画个图发一下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光这样的图,很难猜出楼主的答案,同意2楼的说法,要不也可以说一下电源用的什么芯片驱动开关管,用的什么样的反馈,是431,还是变压器输出直接反馈。然后在去对照一下咸工的大作,就知道换什么样的东西了,初步看q202像是开关管的前级驱动管。如果是那样,你还要量一下,开关管有没有坏。

网友D:
FQT13N06他不是三级管事开关管电阻是20欧的

网友E:
开关电源 的修理不是很难。

楼主:
施耐德ATV61电源驱动板是多层板,测绘很不容易。接手的时候,元件已经炸裂,辨识不清,作为新手感觉困难重重,这次还是给网上朋友拿去修了。
鉴于本地此类变频器较多,过段时间准备整一台好好研究,争取出一张电路图。
电路板上两个BPC5 563K 电阻(56K厚膜高精度电阻),查淘宝上居然有要88元的,合适型号还仅此一家。虽然有其他店类似型号15元一个,也足让人惊讶。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好修的。以后需要可以发给我修 也可以探讨怎么维修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种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是用FQT13N06(MOS)来推动三极管(此处开关管)

网友F:
Q202是FPT13N06,是场效应管,R213是20欧姆的电阻,我修过同样的板子。

网友G:
请教:如何清除板子上的清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