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手册上都说是可以的   很多参考书上也是如此说的
但为何编程时总提示错误?难道是编程软件的事?
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最基本的概念你都没搞清;
Z0是寄存器,所以X0Z0是不支持的,不是什么软件的原因;
如果你非要用,可以用K2X0Z0;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最基本的概念你都没搞清;
Z0是寄存器,所以X0Z0是不支持的,不是什么软件的原因;
如果你非要用,可以用K2X0Z0;
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但Z或V中存储的仅仅是地址信息的偏移值,和数据类型无关,为何不可以用呢,连常数都可以K100Z0这样执行的啊。
况且三菱编程手册上明文写好了是合法的啊   图见下方

这是三菱编程手册的第63页的内容,里面写清楚了位元件是可以偏址寻址的啊

网友D:
在Q系列上可以用x0z0,T0z0等变址,FX上不能用,FX说明书上有说明,所以有时候Q上面2000步的程序用FX做要6、7千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果然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解了

网友F:
对,FX3U可以,我用这个做过配方。

网友G:
可以用BON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  位元件的偏置寻址很有用      程序可以大大简化!~

楼主:
回复 网友G:
BON是ON位判别~
能代替起到位元件的偏址寻址的功能?

网友A:
BON只能用来判别寄存器的某一位是否是ON;

网友G:
看你怎么用了,bon的位可以用E,F变址

网友G:
在做温控通讯时开始一个位一个位写程序,后来感觉太长了,几乎把低档PLC内存写爆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搞变址,但是不能直接位变址。后耒把手册看了一大遍,发现了BON这个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受教了  我下来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H:
   手册没有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