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本人会200编程,和触摸屏简单组态,想接触现场总线,可连现场总线都不知道是什么,想学习一下,谁肯帮忙,包括硬件选型连接,软件组态。谢谢好心人。

网友A:
现场总线就是几个集团跑马圈地的圈,如果你要说应用方面其实很简单,设置好了比串口通信还简单。你要问现场总线是什么的话,基本上他就是一种协议,例如说一个字符流过来,第一位是什么,第二位是什么,数据位几位,校验位几位,都严格遵循我的这种协议。也是基于485发展过来的。现在新的现场总线就是基于TCP/IP发展过来的,但是跑马圈地的实质没有改变。

网友B:
现场总线你可以通过百度来寻找答案,具体想学那就要选好学哪种,现场总线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应用。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会很难。

网友C:
“现场总线就是几个集团跑马圈地的圈”的确如此。如他们宣传的现场总线可减少大量的现场接线,节约投资,但他就不说一台现场总线变送器的价格用来买电线够拉一汽车了。

因为上述原因,全球大约有40多种现场总线。楼主要学习,只能是针对性的来学,如:基金会现场总线FF、德国的PROFIBUS、美国的Lonworks、本网站前两天在昆明举办讲座的CC-Link、应用较早被加入的HART等。关键看你是想用和需要接触哪种总线了。

楼主:
? PROFIBUS-DP总线怎么样,我想学习一下,包括硬件和软件组态,如果一条流水线100多米长,使用现场总线是不是肯定会方便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哪种用的比较多

网友E(2014-05-28):
楼主会编程,很厉害了。。其实现场总线不需专门来学习,只是一个通信标准而已,做项目的时候注意这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