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AS35THTD

楼主(2014-01-11):
台达的触摸屏能不能校准啊?触摸屏上要点一个按钮都要在偏离按钮好远的地方点击才行!!如果可以校准,那要如何校准呢??!

网友A:
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使用触摸屏自带系统中的校正功能 结果还是没校正过来 下面半块屏是准的 上面半块是漂移的 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B:
呵呵;校正还不行,那只有换触板了;

网友C:
这款触摸我有全新的,直接装上就行了。广州市伦科机电有限公司02028990546

网友D(2014-02-15):
校准了还不行的话一般就是屏幕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