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380V的零线与220V零线是一样的吗?我个人认为都是差不多的,应为这个零线都是从变压器的二次中性点引出的,想问下各位师傅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帮小弟解答一下子

网友A:
380的零线是保证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每相的电压保持不变,220就是对负载构成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概括的好!

网友B:
感觉上,若单相电源取自这个三相电源,则380V的零线就是220V的零线,只是线径可能有区别。

网友C:
我认为没区别,就是同一根线,380V的零线就是为220电源使用的。而380或220的零线与PE线是要区分的,不能瞎接。

网友D:
是一根线

网友E:
个人认为有差别!

网友F:
线是一根线,但作用不同,如一楼所说。

网友G:
应该是同一根线啊

网友H: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I:
哪一本书上有“380V零线”、“220V零线”这样的提法?

网友J:
380的零线也可以做设备保护接零用,220的零线是负载构成回路。

网友K:
11楼的观点我同意

网友L:
没有区别吧,380V中的零线和其中一相也能构成电路,并且能带动220V的负载,当然直接用220V带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零线就是这一根线,不存在380v和220v之说

网友N:
引用 网友J:
380的零线也可以做设备保护接零用,220的零线是负载构成回路。
现在都要求5线了,接零保护不多了吧,接零保护有一个问题很危险,特别是接功率不大的机器时,一般不接地线只在大电柜与电柜之间,电箱与机器间必须接地线,因为机器功率小电线细,接零保护的话电箱那头零线不小心被扯掉的话,后果自己想想,还有因为功率小机器是380V的,几台机器的零线接在电箱的零排一颗螺丝上,如果有台机械要搬走,不小心只关了这台机器的开关,另几台照常生产,去拆线时都会有危险,这有好多初学者会犯错。

网友O:
五线制、四线制是与当地的供电系统有关系的。

网友P:
接零保护是张保护线接和中性线和地线接通,俗称叫零线;分别引出工作零线和保护线,三相五线制。380伏和220伏的零钱是一样的,区别是选择线直径不同,三相的可以大于或等于相线的50%,220伏(单相)的零线与火线线直径相同。

网友Q:
呵呵,简单的讲,所有称之为“零线”的电线没有区别,只有火线,零线,地线三线之分。

网友R:
只是论出线那么就是同一根
380V的零线正常是没电流,220V的零线是有电流的(回路)、

网友S:
在供电系统中有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还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如6KV以上变压器通常都不接地或小电流接地,矿山地下用变压器是严禁接地的),你提出的一定是400V系统,所以就要看你是什么供电系统了.在同一台变压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下,这两根线是同一根线,变压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通常是接零接地系统.(零线也是地线).

网友T:
引用 网友A:
380的零线是保证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每相的电压保持不变,220就是对负载构成回路。
零线一样,都是中性点出来的!

网友U:
同一个系统是一根线。

网友V:
是同一根线

网友W:
楼主想说的是三相接成星型时,星点的电位为0时的情况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A:
380的零线是保证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每相的电压保持不变,220就是对负载构成回路。
说得很清楚明白,线就是同一根线,作用不一样。

网友L:
回复 网友N:
恩 说的有道理,那样的话就最好采用380V-220V变压器了,出来220V的电

网友Y: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380的零线也可以做设备保护接零用,220的零线是负载构成回路。
现在都要求5线了,接零保护不多了吧,接零保护有一个问题很危险,特别是接功率不大的机器时,一般不接地线只在大电柜与电柜之间,电箱与机器间必须接地线,因为机器功率小电线细,接零保护的话电箱那头零线不小心被扯掉的话,后果自己想想,还有因为功率小机器是380V的,几台机器的零线接在电箱的零排一颗螺丝上,如果有台机械要搬走,不小心只关了这台机器的开关,另几台照常生产,去拆线时都会有危险,这有好多初学者会犯错。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