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客户拿过来一台ATV38  75KW机器,看机器有些年头了,机器拿过来测量整流桥短路,充电电阻烧了,模块也炸了,让客户先放这里了,身边没有大的整流桥,用了几个小电流的暂时代替了,更换模块,驱动都是好的,一切看起来都正常了,关键是一个上电试机问题了,上电正常测整流也正常,一运行,报PHF故障
查看说明书,原来是不带电机还不能运行,这个好多机器都有找到FAULT菜单里面的IPL参数,进入可能是YES,改为NO(NO屏蔽输出缺相),再运行,正常了,测输出傻眼了,都是220V左右,而且还很平衡,要是不平衡就好说了,关键是平衡,这是什么问题呢,网上问了朋友,原来是不带电机是节能运行模式,输出电压只有220V左右了,原来是这样,恍然大悟啊,断电带电机,一启动,电机乱斗(电机是1,5KW的),不能正常运行,赶紧把机器关了,哎呀,什么情况这是,还是网上求助朋友啊,一问明白了,大功率带不了小电机,要改参数,你先看看监控频率是怎样的,我一看监控频率发现频率在0~50来回跳动,朋友说那就对了,你改几个参数再看看波动不,上图,找到DRC,驱动菜单吧
把SPC改为PSM,运行监控频率果然稳定在50HZ了,
OK,一切搞定,带电机,电机执拗执拗转起来了,在低频时候还是有点颤动,到50HZ就正常了,电流也正常,又问朋友了,在低频震动,50HZ正常了,正常吗?朋友说正常,你放心拿去现场试机吧,到此为止,此机器基本维修完毕,维修倒是问题不大,就是在调试方面出现了难度(对于高手来说当然不是问题了),希望可以帮到遇到此类问题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多发表点施耐德机器维修的经验表情,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这个机器键盘后面有个拨妞开关,最开始的时候怎么都进入不了故障之类的参数组,原来是把拨妞开关打开,上图

网友A:
厂家搞那么多的东西估计是不希望我们这些搞维修的修啊  故意设置一些壁垒让人无法维修测试。可是维修人员以后不推荐他的变频器 他又怎么能够卖的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C:
这机器也捉弄过我一次。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有2个电压检测,进线交流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分别有2套不同的电路。
监视菜单里面显示的是进线交流电压,直流电压不能显示。

网友D: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也是一个破案过程。